编程
威伦屏档案文件太大怎么办

楼主(2018-11-03):
我用的威伦MT8102IE,这个项目领导要求画面要做漂亮点,里面插入了几张图片,画面有十几个,结果编译失败,提示档案文件超过22.5M,可是我看触摸屏参数里内存有128M啊,怎么只能写这么一点内容呢?那要是做的画面比较多比较复杂怎么写入呢?有大神指导下吗?

网友A:
你问问 我也想知道 知道了 告诉我下

网友B:
取消 文字图片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取消 文字图片化
没有文字图片话,就是单纯插了几张背景图片进去,结果就超大了。难道这个图片插入功能是摆设?有熟悉威伦的兄弟解惑吗?

网友C:
背景图片尽量不要用 bmp 格式 其他格式请降到合适的分辨率使用

楼主:
其实最疑惑的是 为什么内存和闪存都是128M,但档案不能超过22.5M?我选eMT系列的试了,那个是不能超过64M

网友D:
跟內存和閃存無關,系統本身就限制了,不知道為什麼

网友E:
你的手机说多少G还不是没算系统占用的容量!
威伦屏档案文件太大怎么办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