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
学习西门子200plc需要哪些资料

楼主(2018-11-03):
期望指点一下,谢谢!!!

网友A:
一本200系统手册,一个200实体。足已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同意1楼,除了手册和plc实体,能再收集几个程序范例练习会更好!
就差范例

网友C:
同意1L 2L,最好在网上再找个教学视频
嗯嗯,找了,谢谢

网友D:
我这有二手的200PLC。
谢谢您,手里有了

网友E:
1.电脑,
2.200PLC,
3.触摸屏(带跟PLC的连接线),
4.PLC跟电脑的通讯线,
5.买几个便宜点的开关按钮和灯(继电器比较贵,灯便宜),
6.开关电源,
7.备用选项:步进电机+驱动(前期可以先不要)
8.老师(一定要有,要不然新手连学习方向都找不到,最起码要有个可以指导一下的。)
缺个老师

网友F:
5楼最全

网友G:
我也想学习
一起

网友H:
同意1L,2L,3L。建议先网上收索下视屏,同时下载一些实例。然后根据视屏看懂这些实例。最后可以在实例的基础上更改一些,实现别的功能。最后才是自己试编

楼主:
谢谢大家,希望我能在plc上走的更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