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3):
三菱PLC时间锁。设置到2020年1月1日。程序编写,请大师指点。   =K20 D8018    =K1 D8017  =K1 D8016  请大师看下这样对吗?????

网友A:
有鸟用!!还是好好考虑把钱先收到手,否则建议你放弃这项目!

https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    或者淘宝网搜索:来电科技自动化网上店

网友B:
这种写法没意思    直接调用年月日星期    自己编个算法    整成动态密码    设一个永久密码   动态密码里面可以设置运行时间    为了防止恶意多次输入密码   还可以输错5次后锁定   第二天解锁

给好多钱你给多少运行时间的密码   给完钱给永久密码

不过更重要的是谈合同就说清楚尾款问题,特别不是那种经常的客户,一般来说不要搞什么幺蛾子设密码,设停机密码是下下策
  • 下载积分:+2(yumingming88) 感谢分享!
  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    哈哈,有用吗?密码别人也会破呀!你这样写也只是能临时搞一下呀,最好还是按讲的合同行事,该给就要给呀
引用 网友B:
    这种写法没意思    直接调用年月日星期    自己编个算法    整成动态密码    设一个永久密码   动态密码里面可以设置运行时间    为了防止恶意多次输入密码   还可以输错5次后锁定   第二天解锁

    给好多钱你给多少运行时间的密码   给完钱给永久密码

    不过更重要的是谈合同就说清楚尾款问题,特别不是那种经常的客户,一般来说不要搞什么幺蛾子设密码,设停机密码是下下策

网友D:
    锁机也是没办法都办法,很多客户开始答应都好好都,到了付款是就是兑现不了,况且一次次失言,客户有时也想付,但没钱付,这种客户太多了,每次就像挤牙膏,收那么点款

网友E:
    没用,随便用一个触摸屏就可以改你PLC的时间,还是用合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