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3):
                 Y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2
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/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(T5  K50       )
            气缸前进           ▎                  气缸前进端  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进动作所限定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3        ▎           T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[SET   F10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气缸后退端              前进限时           前进动作异常报警

                 Y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3
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/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(T6  K50       )
            气缸后退           ▎                  气缸后退端  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退动作所限定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2        ▎           T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[SET   F11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气缸前进端              后退限时           后退动作异常报警

       以上就是气缸动作异常报警程序,请多指教。

网友A:
还要把二个传感器同时ON 同时OFF加进去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自动化单机,生产线,项目编程调试!

网友B:
    不够严谨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好好赚钱

网友C(2018-12-18):
    有问题,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,如果气缸走到中间位置被卡住,F10,F11是ON不了的。
    另外最好加个传感器检测报警,如果前进端和后退端传感器都ON,则报警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