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0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(M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左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1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(M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右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右)

                  M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5
▬▬▬▬▬▎ /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/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 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(M12)
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左)  双手启动(右)  ▎             自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条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
       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条件

                   M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2                   X16
▬▬▬▬▬▎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▎ /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(Y26)
   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左)           双手启动(右)  ▎      双手启动条件     停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启动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启动自锁

    以上,仅供参考。

网友A:
安全的双启动不是这样的
要防止开关黏连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项目、视觉、通讯QQ3515716

楼主:
    将X16常闭接点串联在M12线圈前,是不是就能好一点了。

网友B:
    安全继电器了解一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自动化单机,生产线,项目编程调试!

楼主:
    明白了,双手启动程序确实有安全隐患,在PLC外部配线中采用安全继电器可以有效防止如按钮触点粘连、接触器触点粘连带来的安全隐患。在此多谢指正。

网友C:
    最好设置两个触点在0.5~1秒内都 ON 此信号有效
    这样可以避免操作人员违规操作 将双手启动变成单手启动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看图标准的双手启动
  • 下载积分:+1(xqy123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有丶不同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   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将两个按钮(X1、X2)串联在一起,使它们同时闭合后才能触发Y0呢?

    这种方法与接触器(逻辑)控制电路的方法是一样的啊!

    既简单,又可靠,干嘛弄得那么复杂呢?

    如果怕触点粘连,可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也可以解决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   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将两个按钮(X1、X2)串联在一起,使它们同时闭合后才能触发Y0呢?

    这种方法与接触器(逻辑)控制电路的方法是一样的啊!

    既简单,又可靠,干嘛弄得那么复杂呢?

    程序内部就解决了,为啥非得要去加一个继电器呢!不多余么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参与,以后工作中遇到好的方案还会提供给大家。

网友G:
    加延时就好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
    程序内部就解决了,为啥非得要去加一个继电器呢!不多余么

    因为一般冲床的离合器线圈的工作电流[或者可能因某些原因造成局部(匝间)短路],有可能会超过PLC输出点允许通过的电流,就会出现前面(1楼)有朋友所说的触点粘连可能,加一个继电器隔离可以防止PLC输出点触点粘连的可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H:
双手启动操作工更有智慧破坏,他可以用异物压制一个按钮导致双手操作形同虚设
  • 下载积分:+1(513345177) 真诚感谢!
  •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,择其善者而从之

网友I:
    所以雙手啓動要有條件限制
    兩個按鈕按壓時間差不可超過0.5秒
    就是要防範一個按鈕常時導通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
    因为一般冲床的离合器线圈的工作电流[或者可能因某些原因造成局部(匝间)短路],有可能会超过PLC输出点允许通过的电流,就会出现前面(1楼)有朋友所说的触点粘连可能,加一个继电器隔离可以防止PLC输出点触点粘连的可能。

    程序内每个开关加一个延迟就行啦
    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网友J:
    见过日本JANOME冲压机的双手启动开关接法。两个开关的常开触点串联,两个开关的常闭触点串联,再接到电路板里。

网友K:
    上升沿,下降沿就能解决的问题,粘连什么的都不是事!

网友L(2019-05-17):
    加中间继电器一般是防止plc输出触点被烧坏.

网友M:
    我是这样的

网友N:
    很好的讨论

网友O:
    可以延时零点几秒,如果同时启动,两按钮时间间隔大于设定,则启动无效

网友P(2019-07-09):
    加时间继电器比较好点
   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。

网友Q:
    这种档次的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。

    电话/微信 : 18929142571  李生

网友R:
继续 继续 很好的讨论,学到了很多。谢谢

网友S:
很好的实例,赞一个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