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用FX3U-1GP控制伺服MR-J3,不能JOG不能正反转问题

楼主(2018-11-04):
大家好,有没有哪位大师在线,第一次弄伺候,有技术问题想请教一下
PLC主机FX3U,用FX3U-1GP模块,通过手册上附录2上连接方式连接,软元件分配也完全按手册上来,
程序写入也按手册上写的,选 择绝对地址模式,所以把用M8000常闭点把M7断开了,同时伺服上面也设置了绝对地址模式,
现在问题是
正转JOG,反转JOG都不能运动,伺服没速速输出,但程序监控,D10,D20,D30当前地址都有加或减,模块输出FP或RP都有指示灯亮,
是哪里不对
电镀设备自动化

网友A:
速度没设置

楼主:
增量模式时,可以正转,不能反转,绝对模式时,正反转都不能进行,
定位参数选择复合模式,伺服放大器那边选择,位置模式,和位置速度模式都试过,也是不行
电镀设备自动化

楼主:
请问速度要怎么设置,我按程序里用MOV写入了,JOG,爬行速度,最高速度,脉冲速率那些,
电镀设备自动化

楼主:
不是很明白3#运行参数要怎么配合伺服那边的设置
电镀设备自动化

网友B:
1 模块输出模式要设置正确
2 接线要正确
3 模块输出了脉冲后监视伺服有没有输入脉冲
4 伺服脉冲输入型式要设置正确
5 如果以上几点后还没解决问题。可以有偿远程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