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PLC 以太网通讯 交换机 要选择什么型号

楼主(2018-11-04):
三菱Q系列PLC 以太网通讯 交换机 要选择什么型号
是普通交换机都可以用
还是 要选择工业交换机

网友A:
普通的就行了

网友B:
最好选工业级,TPlink在家里玩玩就好。
赫斯曼,AB,西门子,MOXA,研华,

网友C:
选型是要根据需求来的。
1、工业现场使用,最好使用工业交换机。例如misumi或者其他品牌。
2、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采集,可以用普通交换机或者路由器。(路由器不用WAN口,剩余的口可以做交换机用)
连接线建议自己制作。150m以内,使用带屏蔽双绞线,B型口即可(现在的交换机都有自动翻转功能,交叉线还是直连线都能用的,速度也没影响)。再长的话就要加交换机作为中转。

网友D:
我见过一台机器,用的TP的千兆交换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