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4):
各位好GX works2上载后的程序最后一行 end报错,怎么将这个最后一行end删除了?

网友A:
END是不会报错的。报错的是上一条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ND是不会报错的。报错的是上一条!

你好,我现在删除上一条还报错,删了往上10多条了还是这个错误代码C9322,查手册也没有查到这个代码的意思。

网友B:
把有用的复制到其他项目,可能是项目出问题了

网友C:
PLC系统检查看你错误代码和你错误的地方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有用的复制到其他项目,可能是项目出问题了

谢谢,估计是工程出问题了,我把别的都粘贴到新的工程就好了!!

楼主(2018-12-18):
引用 网友B:
把有用的复制到其他项目,可能是项目出问题了

谢谢,解决了,就是新建一个工程,然后把原工程复制到新建的工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