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4):
三菱PLC  FX3U-232ADP接收泄漏仪数据  泄漏仪测试完成后会发送一组数据出来可是PLC却无法接收到   泄漏仪是cosmo(科斯莫)LS-1863X  有没有人用过  指点下最好有案列程序分享下  实在是搞不定了
附件: LS-1863X.pdf (3597 K) 下载次数:128

网友A:
简单得很,PLC只要一条指令就行了
怎么弄的  还请赐教  搞两天了  还是没有弄好  有没有程序分享下   你是用过吧  分享下看看  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泄漏仪的问题  (我确认过了线没有问题)

楼主:
怎么弄的  帮帮忙  实在是搞不好了
弄了两天了
有没有程序借鉴下

网友B:
FX3U-232ADP,采用无协议通讯通信,
LS的泄漏仪属于自定协议,在不项目的报文之间需要插入空格,即H20,
你将发送的数据先转为ASCII,保存在连续的寄存器,
将ASCII HEX那一行 如D0存入H23,D1存入H30,
编号,17,18同样需要转ASCII存入,图片上没有。
其它命令也类似,
然后采用RS指令发送和接收
FX3U-232ADP好像是第二个通讯通道,用的RS2
接收的数据处理麻烦。

通道的话  你可以选择  如果只有一路232你可以使用RS就可以了 如果两路你可以使用RS2然后设置通道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麻烦的我都用过很多次了  这次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ukongwen) 热心助人!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网友B:
    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,
    发送报文看设备的返回报文是否正确,
    再按照正确的报文来写PLC程序。
    泄漏仪我采用T模式 在测试结束时会自动发送数据   给PLC  问题是现在我却接受不到数据  程序只需要一行就可以了  我试了很久都没有用  之前与其他设备通讯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  所以想看看别人做的程序与通讯设置  看看有什么区别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FX3U-232ADP,采用无协议通讯通信,
    LS的泄漏仪属于自定协议,在不项目的报文之间需要插入空格,即H20,
    你将发送的数据先转为ASCII,保存在连续的寄存器,
    将ASCII HEX那一行 如D0存入H23,D1存入H30,
    编号,17,18同样需要转ASCII存入,图片上没有。

    热心人

网友D:
    地址有没有错误啊
    工控人加油

网友B:
    我用是485BD,上位机发送数据,PLC是可以接收到数据
    232ADP应该也差不多,
    检查一下D8120设置,
    在线联机检查一下接收数据的寄存器

网友E:
    日资类企业上的生产线吧?估计汽车行业的!去年还就做过这个案例,一开始感觉好像好难,其实看了一下科斯莫的,也就是232串口输出。仪器上按照说明书调成 ID模式 输出,把接收的字符型数据再想办法转成浮点数。用串口接收指令完成,不过现场仪器由于与PLC离的有点远,又加了个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,变成以太网方式传送到PLC。

网友E:
    搞不定可以找我合作

楼主:
    感谢大家支持   统一  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 顺便问题点告诉大家    串口设置没有问题   是泄漏仪串口坏了  无法发出数据

网友F:
    我用过COSMO气密连接232ADP和232IF的,还是232IF的好用,可以+微信SYcaptain
    无锡小型工控 微信SYcaptain

网友G:
定制三菱系列芯片。 有需要的联系

网友H:
是回收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