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4):
如图,之前发帖说过,想读取PD07的TLC信号,第一次用QD77MS模块,该怎样才能读取到这个信号?
查了QD77的缓冲存储器,对应的PD.07只说是在Works里设置

楼主:
会的朋友麻烦指点下

网友A:
这个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对吧

你那个是QD77MS2和4的,MS16的上面说用本软件设置,关键找到现在找不到在哪设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你那个是QD77MS2和4的,MS16的上面说用本软件设置,关键找到现在找不到在哪设置。

真没找到

网友B:
你图中就是,与Works相关联的pcw文件。

网友C:
你想读取TLC的状态信号,应该通过Md.108去看啊,跟PD07有什么关系

网友D:
6楼正解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想读取TLC的状态信号,应该通过Md.108去看啊,跟PD07有什么关系
[attachment=227070]

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了,应该就是这位大哥说的,非常感谢。
另外Md.108里有两个伺服报警,到底该用哪一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6楼正解啊。。。

MD.108里有两个伺服报警,哪个相当于平常常用的伺服报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