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5):
安川伺服产品按照最通用的产品分为脉冲/模拟量通用型和M-II,M-III总线型,2类。

没有产品样本的判断方法:CN1口为50针的为脉冲/模拟量通用型;CN1口为26针的为脉冲/模拟量通用型;

如果是脉冲/模拟量通用型的伺服驱动器,驱动器面板上有5个7段LED显示,如果出现上位机给出了伺服ON信号输入到伺服驱动器的CN1-40号脚(出厂默认),而伺服电机没有使能。
以接线都正确前提,做原因分析:
1、伺服是否处在警报状态,检查LED显示。显示BB:正常,伺服未使能;显示RUN:正常,伺服已使能;除此之外,极有可能是警报代码。排查警报原因。
2、如果显示BB,但是给了伺服ON信号,伺服仍旧未使能。请检查伺服电机型号,是否为携带绝对值编码器电机。举例SGM7J-04AFC6S,SGM7J-04A7C6S,这两个型号,横杠后第四位为字母就是增量型编码器电机,横杠后第四位为数字就是绝对值编码器电机。如果是绝对值型,请先给定SEN型号,再给伺服ON信号。
3、伺服大概是坏了。
4、暂时没想出4来,等我想出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再写。

如果是M-II,M-III总线型的伺服驱动器,驱动器面板上有1个7段LED显示,如果上位机给出了伺服ON型号控制位而伺服电机没有使能。
以接线都正确前提,做原因分析:
1、伺服是否处在警报状态,检查LED显示。中间横杠亮代表:正常伺服OFF;中间横杠灭代表:正常伺服ON。除此之外,极有可能是警报代码。警报代码是循环显示,排查警报原因。
2、因为总线型的,伺服除了拨个站号之外,也没什么特别的设定,主要还是检查上位机侧。
3、伺服大概是坏了。
4、暂时没想出4来,等我想出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再写。

欢迎大家来补充,万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