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不同品牌的PLC 以太网可以组网络吗

楼主(2018-11-05):
如题
不同品牌的PLC 以太网可以组网络吗
浮躁的社会

网友A:
可以,只要同一種通訊規範下即可
下载积分:+3(spyx1928)

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B:
不同的PLC,如果以太网都支持MODBUS-TCP通信就可以。支持MODBUS-RTU也行(加一个MODBUS网关转TCP)。
下载积分:+3(spyx1928)

网友C:
协议相同简单一点,协议不同S O C K E T也叫套接字通迅

网友D:
可以的,我就是用的这个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33a.html
相关案例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666/article/details/10347227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