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以太网问题

楼主(2018-11-05):
我司因设备大部分都是买的,PLC品牌比较杂,三菱FX,台达,信捷,永宏,松下,西门子,深圳亿维,台湾丰炜等等,10几个品牌,
现在老板想搞以太网,设备全部联网,请问各位大神这么碰品牌的可以搞在一个网络里,可行吗?成本呢?之前没搞过以太网的我。
浮躁的社会

网友A:
是什么样子的联网,是单纯的把数据上传呢,还是可以远程监控

楼主:
主要是数据上传
浮躁的社会

楼主:
如果也要兼备远程监控功能呢
浮躁的社会

网友B:
不便宜,
很多牌子的PLC老型号就没有以太网模块。
PLC有两个通讯口还好,只有一个还得加通讯口,
MOXA,研华这些工业级的以太网转串口都好贵,
甚至比低端的PLC还贵。
下载积分:+3(spyx1928)

网友C:
你说的这些设备大都支持MODBUS-RTU,把这些设备设为MODBUS从站,加一个MODBUS网关(RTU转TCP,带缓冲存储器,可以进行大量数据的传输)。上位机为MODBUS主站,编写上位机的通信程序,读写各从站数据。三菱PLC麻烦点,我记得好像只能支持MODBUS-ASCII从站,国内有些仿三菱PLC的模块支持MODBUS-RTU从站。
下载积分:+3(spyx1928)

网友D:
5楼方案比较容易实现。
下载积分:+3(spyx1928)

网友A:
如果PLC带网口或者换带网口PLC推荐5楼前辈方案,若无网口可以用串口服务器转接网路,然后做个上位机软件,不管是采集还是监控都可以,就是繁琐一些
下载积分:+3(spyx1928)

网友E:
之前做过类式的项目,提供一点资料;

网友F:
有这种设备的

网友F:
用BCNET,或者威纶通的新推出的G03,G04可以解决。还可以远程联网控制。专门针对老设备改造的。屏幕跟PLC串口链接的,中间用G03,G04代替,G03G04上的网口连到交换机上所有设备在同一网段。
小侯

网友G:
人機改用proface
在使用PRO-SERVER EX
可以透過人機收集PLC資料
在建立資料庫
或是找有提供類似軟體的人機
更換人機總比更換PLC還容易

网友H:
有这样的专用设备,提供一点方案资料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