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量IO信号,,怎么触发websever

楼主(2018-11-05):
远程IO,通过无线模块收集到,,,怎么能和工控机联系呢,,,0/1信号怎么触发webserver呢
请大神指教啊

网友A:
编写通信程序,定时循环读取I/O端点数据,当I/O端口数据变化时,触发事件。

楼主:
通讯程序怎么写,要用C语言吧,,有案例吗,,分享一下!!!
引用 网友A:
编写通信程序,定时循环读取I/O端点数据,当I/O端口数据变化时,触发事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