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execl表格做好的报警怎么导入威纶触摸屏???

楼主(2018-11-05):
用execl表格做好的报警怎么导入威纶触摸屏?有谁知道 。请大神指点下。谢谢

网友A:
很简单,在登录报警事件页面直接有导出导入

网友B:
先在已有报价信息的程序的里面(或者自己手动加一个报警信息)导出个模板,根据他的格式复制粘贴你的数据,然后倒入

楼主:
谢 谢 我式式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