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5):
假設我要做個 D0+D1+D2+D3+D4
輸入 1 個 "初始 D位置" <===== D0
可是…我怎讓"初始D" 可以找出 D1、D2...

网友A:
用数值比较
  • 下载积分:+5(vios1161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引用楼主vios1161于2018-11-05 20:31发表的 FB 的 D 值可加問題 :
    假設我要做個 D0+D1+D2+D3+D4
    輸入 1 個 "初始 D位置" <===== D0
    可是…我怎讓"初始D" 可以找出 D1、D2...

    您需要在全局变量中定义一个数组变量,并将首地址赋予该变量。

    然后在你的FB中定义数组作为输入,类似于下图:

    最后在FB中操作你的数据:

    效果类似于:

    Good Luck~
  • 下载积分:+5(vios1161) 感谢分享!

网友C:
    建议在迴圈之前加一行

    1. Result_Add := 0;

    避免数值累加,三菱不会在呼叫时初始化内存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vios1161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