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6):
HMI文件是老版本的,打不开,得在老版本上转换标签数据库 。
哪位有老版本帮我转换下!

楼主:
我现在电脑上是8.0的

楼主:
这是HMI程序!
附件: HVS1217040300.zip (228 K) 下载次数:43

楼主:
没大神会吗?

网友A:
看看我明天是否有时间,如果有时间就明天帮你处理一下。

你在32位系统把数据库打包,然后再在64位系统把数据库导入就行了,AB的FTV ME软件自带打包数据库和导入数据库的软件的。

楼主:
6.0没找到打包数据库工具软件吗?

引用 网友A:
看看我明天是否有时间,如果有时间就明天帮你处理一下。

你在32位系统把数据库打包,然后再在64位系统把数据库导入就行了,AB的FTV ME软件自带打包数据库和导入数据库的软件的。

楼主:
真心请版主帮忙,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多天了,现在工程催的也急,都快想放弃了!

引用 网友A:
看看我明天是否有时间,如果有时间就明天帮你处理一下。

你在32位系统把数据库打包,然后再在64位系统把数据库导入就行了,AB的FTV ME软件自带打包数据库和导入数据库的软件的。

网友A:
试试吧,你之前曾经8.0版本打开过。提示有错误。
原始文件名称应该是HVS121704001

这个是运行工程文件,直接高版本选择导入标签数据库就行了。
HVS12170401001OK-7.0版.rar (502 K) 下载次数:29 这个是保存为7.0版本的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