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
威纶触摸屏如何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,输入密码正确后转到指定画面

楼主(2018-11-06):
威纶触摸屏如何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,输入密码正确后转到指定画面

网友A:
可以去官网下载D04.提示密码窗口示例参考。

网友B:
用宏指令来写咯,比较输入的是否正确,然后触发宏指令翻页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C:
官网有详细的讲解,,一看就懂,,我之前也不会,自己看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