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[PLS      M1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左手启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2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[PLS     M2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右手启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3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/    ▎▬▬▬▬▬(Y2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左手启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右手启动        ▎                  停止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▎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▎      ▎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锁

楼主:
这里使用了上升沿指令,可以避免由于按钮粘连引起的双手启动失效的问题。

网友A:
没事做,瞎搞 !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!

网友B:
    需要上帝之手!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洱海雪) 好贴好贴!

网友C:
    楼主 你这个方法有点不可靠,如果两个手不同步,慢一点就没反应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网友A:
  • 下载积分:+1(renqiguang)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楼主 你这个方法有点不可靠,如果两个手不同步,慢一点就没反应

    他在輸出前方不是說了兩個一起啟動嗎?  應該沒有不同步的問題吧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    上升沿输出只有一个脉冲信号,你能保证两个手按下开关的时候是同时的么!
    5楼这个方法就很好,随便怎么按都不存在功能失效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    上升沿输出只有一个脉冲信号,你能保证两个手按下开关的时候是同时的么!
    5楼这个方法就很好,随便怎么按都不存在功能失效

    抱歉抱歉 看錯了 想成自保持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這是我的想法,這樣就沒有不同步的問題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    這是我的想法,這樣就沒有不同步的問題了

    假如你两个开关的程序都是这样的,在运行期间肯定会造成有一个按钮自锁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  • 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网友B:
    抽空写了一个,供参考
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假如你两个开关的程序都是这样的,在运行期间肯定会造成有一个按钮自锁
自保持間用個運行Y斷開就行了不是

楼主:
这种方法已经应用在设备上了,要求两手同时往下按,不会有问题。

楼主:
这种方法已经在设备上应用了。

楼主:
对于积极回应者,表示感谢,也请多提供更多更好的设计方案,推动大家共同进步。

网友E:
楼主,有点悬啊

网友F:
双手启动,安全有保证,一般冲压设备常用。

网友G:
同时也没用,有一个扫描周期在哪
里

网友H:
这些都是小儿科。法国STI将提供21000套安全联锁系统是好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