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一直弹出Cx Common tools怎么办

楼主(2018-11-06):
电脑一直弹出Cx Common tools怎么办,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挽救

网友A:
软件不完整重装!

楼主:
不管点什么都弹出来,关不掉什么也做不了

网友B:
重做系统,在安装软件

网友C:
在应用软件里设置或重装

网友D:
打开什么都弹出来没办法的,重装系统吧

网友E:
欧姆龙有一个专用卸载软件,卸载完CX-ONE后再安装。

网友F:
系统环境不支持吧

网友G:
软件不完整好像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