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这段程序里的M50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8-11-06):
下面这段程序里的M50有什么作用
谢谢了

网友A:
注意第3行 RST S0的条件。
这个M50这样写,可能作者是想利用扫描的先后顺序,先执行回原点,然后脉冲发完后,再RST S0
但这种写法不科学,加个定时器较好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延迟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回原点指令

网友C:
我来告诉你 这是技巧的问题
如果没有m50
S0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时,M8147是为OFF的 就有一定的概率S0把自己复位掉
如果加入了M50
S0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时 虽然8147为OFF 那么因为此时M50也是OFF 所以必须等下一个扫描周期 下一个扫描周期时 M50已经为ON 后面的指令也就执行了 所以M8417也就ON了
不过这里应该没什么用
不过在有些地方需要这样巧妙的处理。
写这个程序的人肯定吃过扫描周期的亏
这样的写法适用于那些智能模块的扩展,这种写法比较靠谱

网友D:
我也有相同的疑问!

网友D:
请大家发表看法

楼主:
谢谢各位解答。
这是论坛里下载的程序,本人菜鸟一个,没看懂,特截图上来请求赐教

网友E:
就是延迟一个扫描周期后再执行回原点指令,这个方法是比较科学的。不过再标准一点的话,触发条件一般用上升沿,然后加保持,这样的话把m8029,M8039,都用上

网友F:
就是延迟一个扫描周期执行。4楼和8楼说的很清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