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控制J4电机限位问题

楼主(2018-11-06):
我现在用FX3U控制J4电机,限位接在驱动器上面在,但是在定位运行的时候,遮住限位没有停止,应该没有启作用,这个限位是必须接在X点在,还是可以接在驱动器上
1.另外回原点的时候,在原点右边的时候,靠近原点停了,但是如果在左边的话,运动到限位就停了,就不走了,这是限位装反了,还是需要设置哪里参数。

网友A:
都行的。还有人做了双重限位,比如教学设备上。他们伺服接的限位是和接开关连接在一起的。 PLC如果编程接线的人忘记了,也不至于撞坏东西。
但是我接在驱动器上面不行,到限位不停,是哪里要设置吗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驱动器上面应该是用触点断开的,你是用的什么传感器呢,
就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,用挡片遮住,就有信号变化的,光电传感器EE-SX951-W 1m(OMRON)

网友B:
J4上的限位接法好像是机械触点那样接线的吧,你可以用这个传感器接控制继电器触点试试,把继电器触点接在伺服控制器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