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控(WECON)PLC编程软件问题

楼主(2018-11-06):
WECON的LX3v-0806MR型PLC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来读取梯形图,是不是WECON所有型号的PLC梯形图都可以用三菱软件来读取,请指教。

楼主:
另外,维控编程软件在哪可下载。

网友A:
收索 维控科技,找到官网下载
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用惯了三菱的编程软件,在用维控的实在是难受,维控编程软件真的很烂
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网友A:
曾经用过一次,对应的是FX2N系列。后来又用三菱的了
下载积分:+1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