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3U-3A-ADP

楼主(2018-11-07):
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F3U-3A-ADP这个模块呀 应该怎么用呢

网友A:
根据PLC主机不同,安装的位置不同,有指定的特殊D和M
详情看手册上关于3A的部分
手册下载地址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366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F3U-3A-ADP????
有这个东西吗?

网友C:
直接设置寄存器地址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