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大家用过1个步进驱动器带4个步进电机的吗?求指教

楼主(2018-11-07):
主要想了解步进驱动器怎么选型呢?4台步进电机电流*4?

网友A:
刚试过,用闭环步进驱动带两个电机(一个有编码器,一个没有),电机线并联,但效果很不好(速度,扭矩,稳定都不行),还是带一个吧

网友B:
如果不是同步或同时动作是可以的。但是每个步进电机需要加刹车装置。

网友C:
太有才了,真是脑洞打开。坐等结果

网友D:
亏死卖驱动器的

网友E:
带2个没有问题,已经实践过了,雷赛57系列的

网友F:
之前试过1拖2的,1拖4的没试过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之前试过1拖2的,1拖4的没试过
一样
工控人加油

网友H:
中国梦就靠你实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