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77MS16回原点

楼主(2018-11-07):
如图设置的回原方向,首先我JOG+的时候,地址在增加,JOG-的时候,地址在减少,设置负方向回原点,实际回原点的时候,轴往正(JOG+)的方向走,设置正方向回原点的时候,轴往负(JOG-)的方向走,监控设置回原方向的缓冲器,设置负方向,缓冲器一直为1,正方向一直为0,而且两个极限感应器,不管碰到哪一个都不会自己反方向找原点,而是直接报警,“在FLS(RLS为OFF的情况下执行了启动请求)”,这个之前做的都是碰到极限开关会自己反向继续找原点的,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情况,回原点的方向死活跟设置的相反,已经被搞得没有脾气了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A:
回原点前先确认电机旋转方向和脉冲方向一直,在确认下DOG和限位的逻辑!
确认过了

网友B:
改一下脉冲逻辑
可能我描述得不够清楚,实际情况是,负方向回原,实际回原的方向是往地址增加的的方向回原,设置正方向回原,实际回原方向是往地址减少的方向回原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骚年要改伺服驱动器参数(旋转方向),手册多看几遍!
可能我描述得不够清楚,实际情况是,负方向回原,实际回原的方向是往地址增加的的方向回原,设置正方向回原,实际回原方向是往地址减少的方向回原

网友D:
你的极限应该是常闭的

网友E:
如果正负逻辑没错,试试是不是正负极限定义反了?QD77MS16正负极限得接在输入模块上,然后通过缓冲存储器来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