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欧姆龙,一个小问题咨询大虾!

楼主(2018-11-07):
比如说无符号比较指令,书上写的是CMP(020),传送指令MOV(021),块比较指令BCMP(068)等,请问这每个符号后面括号中的数字020,021,068等是什么意思?我在编程的时候也需要把这个括号和数字打上吗?

网友A:
不需要,如下图输入即可

网友B:
指令编号,手持编程器年代才用。电脑编程时代你就忘了它吧。。。。。。
没什么好深究的

网友C:
学习了…三菱PLC用的是进制,欧姆龙PLC用的是通道…这是个人看法。

网友D:
指令编号 现在没啥用除了

网友E:
不用,那个只是指令的代码,写程序的时候只输入指令就好了

网友F(2018-12-19):
就是指令的代号来着,现在研究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用了

网友G:
是给手持编程器用的,常用指令(就几个指令)编程器上有直接选择就行,其它的通过编号输入。现在用电脑编程,这个不需要的。

网友H:
括号内的只是指令代码。输入指令后,对应的代码会自动出现。

网友I:
指令编号啊,

网友J:
指令编号,查手册时可以用到,手持编程器编程可以用到。

网友K(2019-01-30):
手持编程器需要记住这个代码,现在都是电脑时代了,忘了吧

网友L:
我是欧姆龙新手,我也进来学习一下!

网友M:
指令的代号,编程的时候不用管它

网友H:
指令代码而已。输入相关指令,代码会自己生成。

网友N(2019-03-13):
手持编程,那个效率很低吧!用电脑多好敲啊!

网友K:
现在都不用了

网友O:
正解,完美诠释

网友P:
有欧姆龙的软件没?CP1E的,分享一个呗,
1642256919@qq.com

网友Q(2019-04-13):
如果你能把编号记住。。也可以在输指令的时候 直接输对应的编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