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三菱伺服PLSY指令

楼主(2018-11-07):
设备是一个普通带制动电机带一个转台,以前是变频控制,按启动就一直转,按停止到光电开关后,制动抱住定位,变频调转台速度
现在客户非要伺服控制,换伺服电机,最近看了下伺服,
这个指令PLSY K0 D0 Y0是不是电机一直转,修改D0来修改速度,到光电开关之后断开这个指令就停止了,是这样吗?
这样也不用原点可以吗?
联系方式qq 724438166

网友A:
看你设备刚刚开机的时候要不要回原点a

网友B:
如果不用考虑回原点什么的接可以

网友C:
如果不考虑回原点的话,这样的指令是可以满足你一直转的要求的。。K0就是不限制输出脉冲,一直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