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系列plc,除了官网的软件,还有没有其它软件可以用?

楼主(2018-11-07):
如题,想找个有更好可读性的编辑器。

网友A:
请说出你的PLC型号,和操作系统。
目前三菱的PLC软件有4大种类,GP/WINC DEVELOPER WORKS2 WORKS3
后三种各自还有不同的版本号。最终要根据你的PLC型号和操作系统来决定哪种比较适合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CODCSEE
平常心!平常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