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欧姆龙中断任务里面为什么不能执行时间继电器?想了很久一直不明白

楼主(2018-11-08):
还有中断任务里面为什么有些指令会没反应,是不是中断任务的扫描时间很短,就好像上升沿在中断任务里面简直是没用,那中断究竟能执行那些指令,还有中断跟扫描周期的关系,是不是中断的扫描一定比扫描周期短,因为欧姆龙的手册也没有详细的解释,跪求大神解答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程序运行是这样的,A,B,C,D这样顺都扫描下去,E作中断程序是不运行。
在程序运行到B的时候E产生中断,这时候就会先执行E的程序,
中断和扫描周期没有关系,多个中断同时发生,需要注意系统的分配优先权。
E的运行时间过长就会,正在运行的B程序发生溢出,甚至发生事故,
一般程序是不建议使用中断的。
下载积分:+1(林亦然)

网友B:
中断执行只是1个扫描,时间继电器怎么运行???
中断发生只执行一个周期么?就是说当输入中断一直接通,但是它也只执行一个周期,要输入中断再次接通再才接通第二个周期这样么?

网友C:
一般来说,中断是要用特定的定时器的

网友D(2019-03-05):
中断就是你正在打麻将,你老婆过来叫你打酱油,你对同伴说,等一会,先把牌叩下,不许动,我先去打酱油,回来接着打。。

网友D:
中断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,不能使用定时器,写定时器的话可以在中断程序里置位一个M,在主程序里用这个M来接通定时器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