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关于循环指令疑问

楼主(2018-11-08):
使用循环指令后计数会一下在加好几个,写成下图单独的计数就没问题,另外使用循环指令在模拟时 条件接通后不加v0Z2的时候 INCP会一直加,用了V0Z2后才每次计一次,

楼主:
单独模拟的和写成单步的情况都是条件接通计一次 ,实际运行时有时候会加好几次 , 前面接通条件一样

网友A:
运算指令最好是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去触发
承接三菱PLC编程,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/微信18938931477

楼主:
顶一下 求大神分析下

网友B:
把DINCP那个P去掉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