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EH3 PLC带两路私服定位程序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(2018-11-08):
PLC型号,台达EH3 40点,私服台达A2系列的,现在程序是手动前进后退,微调,回原点,两路私服都没有问题,就是进入自动流程以后,没有动作,程序已经上传,是否我这流程有问题,或者转移条件有错,还是脉冲指令和扫描时间的问题,希望各位大侠给小弟答疑解惑。

网友A:
自己在线监视一下看看S0到最后的S33动作状态。

网友A:
这种写法有问题。上电直接开始执行S0一直到后续S32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写法有问题。上电直接开始执行S0一直到后续S32等。
上电S0有电,只有M19给电才会启动流程,

网友A:
你监视一下看看S0置位后直接进入S20以后的程序了。因为M1336使用是常闭点。并且伺服未动作直接进入下一步了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附解决办法

网友B:
学习了,楼主写的程序很有调理。

网友C:
楼主是台达高手,感谢无私分享

网友D:
程序写的挺有条理的,厉害
宁静是奢侈的奢求。

网友E:
程序顺序控制很到位,一步接一步,如果不用步进指令,用INC D0 , D0=1 .........50 ,这样写也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