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用MODBUS RTU通讯

楼主(2018-11-08):
三菱FX3U加了一个485BD和ADP-MB通讯板,线都连接好,怎么与PLC通讯,程序应该怎么写,我按照说明书上的写进去,通讯灯RD和SD灯都不亮,求指教

网友A:
描述:參考 FX MODBUS通訊篇 手冊
描述:進行系統初始設定
先參考一下
谢谢,我再试试看

楼主:
谢谢,我再试试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再试试看
對了 MODBUS 只能使用FX3U-485ADP-MB 這張卡 其餘無法使用喔 注意
我就是这这个模块,现在就是通讯不上

网友B:
这些芯片有用到吗?
三菱PLC专用芯片的替代品
替代CG46842-107(封装:TQFP80)
替代CG46842-108(封装:TQFP80)
替代CG46842-125(封装:TQFP80)
替代CG47492-115(封装:TQFP80)
替代CG47492-116(封装:TQFP80)
QQ:166650854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