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问题请教

楼主(2018-11-09):
请教欧姆龙脉冲当前值怎么转换成浮点数然后除脉冲当量=多少转再除以导程=实际MM。请问程序如何编写。

网友A:
正在学习Omron的一些指令,是不是先用PRV先读取,然后PRV2转换成旋转速度,至于说的导程是啥不知道,脉冲输出量设定了,还用考虑这个吗?

网友B:
不知道这个计算方式
努力学习,提高工作效率,创造性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