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寄存器数据拆分

楼主(2018-11-09):
现和PC通讯做动作 D150里面现在从PC上读出的数据是H3131 或 H3031或3030 或3130 从右向左数 右边的31或者30 是 第一个通道的测试结果 最左边的31或30是第二通道的测试结果 想要对这个数据进行拆分 怎么做?求助大神

网友A:
用笨点的也比较简单的方法WTOB指令拆分

网友B:
最简单的方法:
mov h3130 k4m0
mov k2m0 d0
mov k2m8 d1,
还有就逻辑运算加移位。

网友C:
ld m8000
wtob d150 d0 k30
这个指令可以拆分15个字的高低字节,放到30个字中,将d150-D164拆分到D0-D29中

网友D:
三菱有个指令,好像是截取一个D值的多少位,记不清楚是不是三菱的了,你翻翻手册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