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09):
如题,学点什么语言好适用呢。

网友A:
C语言接触点就行了

网友B:
看情况,学好了都行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C:
两个都行呀,我感觉还是C#

网友D:
想学C#有人教吗
工控人加油

网友E:
想学C#有人教吗

楼主:
看来还是c#应用比较多啊

网友F:
学习C#或者VB吧,先从项目入手这样比较快一点,现在流行的IPC或者嵌入式开发,视觉或者运动控制卡,都是这两种语言。如果你有机器人编程基础就更好了,机器人的编程语言基本是基于VB优化的语言。
膜拜高手

网友C:
赞一下
引用 网友F:
学习C#或者VB吧,先从项目入手这样比较快一点,现在流行的IPC或者嵌入式开发,视觉或者运动控制卡,都是这两种语言。如果你有机器人编程基础就更好了,机器人的编程语言基本是基于VB优化的语言。

网友G:
我什么都不懂。

网友H:
都行上位机用的较多

网友I:
EDIT:

建议 C#,不论是学习或是使用都会比 C 容易。不提其它差异,光是在内存管理这一点,就足以让没有程式底子、目标为解决问题的人选择 C# 入门。

C# 和 C 很相似,当过渡到 C 时,要学的大概就只剩指针,而指针正是 C 裡面内存配置的重要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