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FX5U和Q系列的MES连接问题。

楼主(2018-11-09):
请教下FX5U和Q系列的MES系统连接问题,公司有条大生产线,主机采用Q系列PLC,有些小机器是FX5U的,现在想整体连接MES系统,需要什么接口配置吗?大概是什么思路,Q系列和5U可以连接吗?小弟不懂,请大神赐教!
多多学习

网友A:
三菱Q系列的有个MES模块,估计还得用三菱的MES系统,FX5U没听说有,看三菱的MES展示,他MES系统也可以的
谢谢,我很想知道5u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A:
MES模块可以访问R Q L系列的PLC手册上没有别的PLC,说可以经由以太网访问的方式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MES模块的局限在于数据库不能向下PLC访问,只能PLC主动触发事件

网友B:
数据不多的基本可以采用CCLINK总线方式先把现场的PLC连接到所谓的主机Q系列PLC,主机Q系列PLC再与数据库连接。毕竟5U的网络模块基本都是CCLINK。
至于主机Q系列PLC采用什么方式与数据库连接,这得自己考虑。
按照我现在做的MES系统也确实是用MES96模块跟数据库连接。但是数据库没办法主动下发数据到PLC。只能PLC主动请求。那项目的压力基本都在PLC这块。
当然好的思路应该还是需要数据库直接与Q系列的PLC内置以太网采用MC协议连接是最好的。

网友C:
用C#通过以太网直联。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D:
我们公司全是采用MC协议与KEPSEVER,MES链接,有Q系列有FX5U系列,所有机器人间接通过PLC连接过去

网友D:
5U ,SLMP与MES系统链接

网友D:
端口3050就是与MES链接的协议

网友E:
可以选择智能网关,支持数据库双向通讯,也可以选择HTTP协议交互:
相关案例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666/article/details/112463467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666/article/details/112170870
资料下载:

网友F(2019-07-18):
如果不用MES模块,可以用上位机中转一下

网友G:
把5u的数据倒到Q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