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给当前值和机械当前值的区别

楼主(2018-11-10):
之前那个帖子应该是错的!我的理解是:
三菱进给当前值 :表示驱动器当前脉冲数(由PLC 发给驱动器的脉冲数)
三菱进给机械值 :表示电机当前实际位置(由编码器返回过来的脉冲数)

网友A:
当前值是可变的进给机械值是不可变得机构决定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进给当前值说的通俗点,相当于FX3U里的D8340,D8350,D8360

网友C:
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,但是一般用当前值

网友D:
版主解释的很清楚,牛!

网友E:
我理解的:当前值:就是已原点坐标为起点的坐标值,原点坐标(默认为0,可以更改为其他值),比如原点是100,你已原点前进100当前值就是200,原点是200,当前值就是300;机械值就是已原点的机械坐标值,是已原点为0算的, 你改变原点默认值,这个值是绝对的,不会变。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