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fx5u-80mt/es与威纶TK6071ip通讯问题 ?

楼主(2018-11-10):
可以通讯但是报错

网友A:
使用什么方式通讯,通讯参数设置的是什么?都没有图,怎么判断问题?

网友B:
这个是FX5U与维纶触摸屏RS485通讯项目上用过的,采纳

网友C:
触摸屏和plc都要进行设置,先找到触摸屏与plc链接说明书,然后按着接线和设置参数就ok 。
我信捷的触摸屏和FX5U通宵按着手册设置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