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与三菱MR-JE-10B伺服如何使用

楼主(2018-11-10):
请教各位高手
本人想用三菱FX5U与三菱MR-JE-10B伺服做总线通讯与网络,请教如何做?之前都是使用脉冲加方向的
现在用到流水线,走现场总线与网络通讯,因为MR-JE-10B不能使用脉冲与方向吧

网友A:
加FX5U-40SSC模块

网友B:
或80SSC如果不想加模块找款支持JE -C的伺服走CC LINK IE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FX5-40SSC-H或FX5-80SSC-H 或换JE-A系列伺服

楼主:
请问用QD177CPU可以吗?这个是怎么使用呢?

楼主:
写错了,应该是QD77MS4,带4轴的,请问怎样使用啊!配合MR-JE-10B使用

网友D:
你QD77MS4的用Q系列了,不是FX5U了。这种模块的使用多看说明书和范例比较好,两句话说不清楚的。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楼主:
就是用Q系列了,都不知道怎么用,那位高手了解啊,请帮忙下

网友E:
QD77MS4,运动模块,直接插上光纤线,根据缓存地址写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Q系列了,都不知道怎么用,那位高手了解啊,请帮忙下
这个就是走总线,不需要接线了。用专用电缆连接起来就行,具体看手册,手册上都由于,只要你耐心看。
我最近也在做个QD77MS16的项目,可以讨论讨论。

网友G:
三菱B系列伺服是走SSCNET光纤总线控制了,如果用5U来做,就要加运动控制模块40SSC或者80SSC,如果只用5U本身发脉冲,你只能把伺服换成A系列的,如果用Q系列的运动控制模块,那么你的主机就要相对应换成Q系列的,5U和Q是不能混合搭配的,希望可以帮到你。。

网友H(2019-09-08):
对MS16,是光纤总线。直接可以驱动16轴了,省接线但是要把里面对应参数设置好。5U的cclink ie还没用过,好像是用三菱-C驱动器,可以控制6轴。

网友I:
楼上的瓦坟,这个项目估计道把尾款收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