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2 線上編輯步數問題

楼主(2018-11-10):
問題:可以設定編輯的步數大小嗎?
說明:GX Works2 線上編輯時,Q系列一次可以編輯大約512步數,FX系列一次可以編輯大約128步數
用意:想要縮簡,增加線上編輯的速度,因為線上編輯時,點位修改地方很分散
而且可能只修改三四點的步數或是指令而己;次數一多,就很浪費時間。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A:
无解,没有这个功能吧

楼主:
就是沒找到怎麼設定
才上來發問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B:
改的如果步数多的话就先编译后写入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的如果步数多的话就先编译后写入
是我瞄述有問題嗎?
就是因為改的步數很少,才想問問看可不可以減少寫入步數的檢查,縮短時間。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C:
下载 程序选项 详细
下载积分:+5(litung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载 程序选项 详细
下次入廠時再來測試看看感謝你 ^_^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B:
那个详细里面的步数,是进行RUN写入是程序容量还剩余必要步数的设定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今天測試了一下
速度好像也沒什麼改變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