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定位指令ZRN只能向负方向找原点吗?

楼主(2018-11-10):
教程里说只能负方向寻找原点,是这样吗?

网友A:
是这样,如果你要双向找远点,你要使用DSZR指令
下载积分:+1(sunmeraly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这样,如果你要双向找远点,你要使用DSZR指令
下载积分:+1(sunmeraly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也可以往正方向寻找原点

网友D:
可以指定原点方向。

网友E:
有个远点回归方向的,我用DSZR的时候经常用,不知道ZRN有这功能没

网友F:
置位DIR方向信号状态,可以改变方向。要写在ZRN上面前面,用完记得关闭。

网友G:
可以强制改变方向

网友H:
ZRN指令想要往相反方向回原点的话,可以讲方向信号反置,如y0是脉冲y4是方向,可以將y4置ON,原点回归方向就会往相反方向搜原点,
当然也可以用DSZR指令,可以指定回原点方向
下载积分:+5(sunnykmc) 热心助人!

网友I(2019-10-24):
正要测试这部分
感谢楼上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