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数值转换问题

楼主(2018-11-11):
三菱A系列PLC中的D值是32位10进制的数值,我想转成16位16进制的数值,用什么指令可以转换。哪位大师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A:
直接取低16位使用,本来都是2进制,只是你显示的不同而已,你可以10进制显示也可以16进制显示

网友B:
先取出低16位,再用BIN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