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11):
哪位大师能分享一下欧姆龙PLC的定位教学视频!谢谢

网友A:
看手册吧
大概大概

网友B:
INI脉冲停止,脉冲当前值改变。PLS2带加减速相对绝对脉冲。ACC带加减速脉冲输出。SPED无加减速脉冲输出。PILS+ACC脉冲量+带加减速方向输出。PULS+SPED脉冲量+无加减速方向输出。ORG原点搜索和原点回归。这些是常用的,具体怎么用,查手册吧!

网友C(2018-12-24):
MARK!
引用 网友B:
INI脉冲停止,脉冲当前值改变。PLS2带加减速相对绝对脉冲。ACC带加减速脉冲输出。SPED无加减速脉冲输出。PILS+ACC脉冲量+带加减速方向输出。PULS+SPED脉冲量+无加减速方向输出。ORG原点搜索和原点回归。这些是常用的,具体怎么用,查手册吧!

网友D:
百度下载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