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11):
各位前辈好
                我使用MX 控件读取FX3S中浮点数遇到了一些问题,恳请前辈指导
          1.我使用c#调用 ReadDeviceBlock2("D0",2, out arr[0])方法读取D0中小数 为何都是16320呢 ?
           2.当DMOV k7000 D2 时 只要是用到两个寄存器 都不对 这个应该怎么换算呢
      接受被喷 毕竟太菜了 虚心请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t  !!!!!!!!

我试过INT16 32感觉都不对 这个好像是基础知识全忘记了 可以告诉我怎么修改吗

网友B:
因为你是浮点数 转成浮点数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你是浮点数 转成浮点数就好了

short[] arr = new short[2];
            float[] b = new float[arr.Length];

            int rtn=  com.ReadDeviceBlock2("D0",2, out arr[0]);

            for (int ia= 0; a < arr.Length; a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[a] = (float)arr[a];
            }

我这样输出的还是一样的 我很懵逼

网友B:
晕倒 我说你那D0 D1是浮点数 你以整型读出来了,所以要在二进制上或者十六机制上转换,不是整型转浮点型

网友C:
IEEE754:基本观念

BitConverter.GetBytes、BitConverter.ToSingle:本问题核心,您的场合不应使用型别转换

EndiannessArray.Reverse:补充资料

网友B:
代码给你  拿走吧
//第一种方法:
            short D0 = 0;
            short D1 = 16320;
            byte[] L = System.BitConverter.GetBytes(D0);
            byte[] H = System.BitConverter.GetBytes(D1);
            byte[] f = new byte[H.Length + L.Length];
            Buffer.BlockCopy(L, 0, f, 0, L.Length);
            Buffer.BlockCopy(H, 0, f, L.Length, H.Length);
            float FF = BitConverter.ToSingle(f, 0);
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 = "结果应该是:" + FF.ToString();
    //第二种方法:
            int HH=0;
            short D0 = 0;
            short D1 = 16320;
            HH |= (D1 & 0x0000ffff);
            HH = (HH << 16) | (D0 & 0x0000ffff);
            byte[] intBuff = BitConverter.GetBytes (HH);
            float FF = BitConverter.ToSingle(intBuff, 0);
 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= "结果应该是:" + FF.ToString(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EEE754:基本观念

BitConverter.GetBytes、BitConverter.ToSingle:本问题核心,您的场合不应使用型别转换

EndiannessArray.Reverse:补充资料

谢谢 前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代码给你  拿走吧
//第一种方法:
            short D0 = 0;
            short D1 = 16320;
            byte[] L = System.BitConverter.GetBytes(D0);

谢谢前辈 真心非常感谢 想给你打个赏 给个途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谢谢前辈 真心非常感谢 想给你打个赏 给个途径

不用了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不用了 谢谢
再次感谢

网友D(2019-08-09):
LZ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源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