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1-12):
各位大佬 请问要怎么有使用VNC监控触摸屏的吗?
1使用VNC是免费的吗?
2 使用位置VNC监控触摸屏的效果怎么样?
3 会不会出现通讯不上的问题

网友A(2021-08-23):
你用的那一版本,我的常报联连失败

网友B:
引用楼主蓝叶风雪骄阳于2018-11-12 08:52发表的 关于使用VNC 监控触摸屏的问题 :
各位大佬 请问要怎么有使用VNC监控触摸屏的吗?
1使用VNC是免费的吗?
2 使用位置VNC监控触摸屏的效果怎么样?
3 会不会出现通讯不上的问题

1、VNC有免费的和收费的版本
2、效果一般,无法实时显示,总有点延迟。
3、通讯不上的问题很少出现,相反中断通讯常常出现,好在重新连接就可以重新通讯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