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 MPI编程线求助

楼主(2018-11-12):
本人淘得二根西门子PLC的原装MPI编程线(如图)。型号分别为972-0cb20-0xa0 972-0ca23-0xa0
可是每条线都缺了一半,各位大师如有接线图,有劳捐献一个。多谢!
爱家爱china

网友A:
多少钱掏的?上图看着像原装的,下图根本就是仿的

网友B:
按照下图自己焊接一根线;
如果是数据采集,建议转成以太网,参考资料:

楼主:
多谢二缕!
另外还有一条 型号 972-0ca23-0xa0 没有RS232到PC的接线图
哪位大师有的话贡献一个,感激不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少钱掏的?上图看着像原装的,下图根本就是仿的
回哥哥话,一大箱红牛换的
哥哥没说错是仿的,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仿的吧。
这个没有RS232到PC的连接线。如果哥哥有麻烦给一个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