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4台Q03UDVCPU 利用乙太網路互相通訊

楼主(2018-11-12):
設備有四台Q03UDVCPU 如何使用乙太網路 來知道各台的D值與M值
需求有點像是FX N:N網路一樣
套接字通訊功能是不是可以辦到
或是有更簡單的方法
謝謝各位!

网友A:
走CC LINK IE BASIC也是可以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走CC LINK IE BASIC也是可以的
好的 謝謝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走CC LINK IE BASIC也是可以的
Q03UDV能做从站吗?

网友C(2019-01-21):
解决了吗?
小侯

网友D:
如果是UDV
在新版的GX WORKS2中能夠設定簡單CPU通訊
如圖中設定好即可傳送資料
應該是1.576以後的版本
若全部都是UDV機種
那麼可以考慮下圖
這是用指令下去抓取資料

网友E:
学习了 有机会体验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