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18-11-12):
proface的屏画面切换怎么弄的,就是我点一个键,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

网友A:
引用楼主cdchen于2018-11-12 19:01发表的 请教 :
proface的屏画面切换怎么弄的,就是我点一个键,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
放置画面切换开关。
Good Luck~

网友B:
1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