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电磁阀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8-11-13):
这两个电磁阀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进气孔跟出气孔不一样啊,正好相反

网友B:
从功能上讲,没有任何区别,唯一的区别就是接头位置不一样的区别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可以认为相同,但接管时分清进出孔联接口

网友D:
电磁阀没有区别,只有电压和接口有区别

网友E:
用法一样,就是接口不一样啊